大家看看我这个mos管控制开断设计得漂亮不

楼主(2012-02-07):
其中Q1是功率mos管,Q2是小mos管,R3代表使用该电源的器件,用开关控制Q1的开断~

网友A:
确实不是一般的漂亮:L:fun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心哥,有个问题想请假一下您,最近看了下图腾柱驱动mos管,发现其实图腾柱就是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开关,只是PWM波起到了拨开关的作用,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上面那个图的开关其实就相当于起到了图腾柱开启和截止的作用把,,。。但是我们老师非得一根筋的要我用两个mos,一个小mos驱动一个大功率mos。。我可怎么说服他啊。。。你看,其实我上面的图的NMOS完全是多余的,只是为了满足他的要求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主要目的在于驱动能力问题吧

网友A:
有没有算过你图中的功耗?
回复 楼主:
难道你老师是让你设计个手动开关来控制?那么你的Pmos也是多余的,直接电源输出加个机械开关到R3,多简单;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啊,不过估计是怕有火花的吧,毕竟电压蛮大的,对吧~

网友B:
应该是为了要考虑驱动能力,那个mos管来放大电流

网友C:
不知道有什么可放大的,
第一级电阻是1K和220,第二级也是1K和220,第三级还是1K,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说有火花,那么第一级同样有火花。

网友D:
请问你有没有计算过电阻上的功耗?80V的电压,你就用1K的电阻分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提出意见,怎么放大啊?我觉得降低电阻了,电流也自然大了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啊~我觉得其实一个mos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其实我是用1K来模拟下我的负载的~~当然,真实的会大些~

网友E:
第一个驱动电流接近70mA?

网友E:
第一个驱动电流接近70mA? 1K电阻上要耗6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