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着急无措啊!

楼主(2012-02-07):
用orcad画了个简单的原理图,然后生成.asc网表,导入PADS Layout中。在布局的时候发现一个元件的焊盘网络没了,本来是要接地的,现在悬空了。重新导入一遍也是老样子,看了一下网表文件,没错,GND的网络确实有这个引脚。没办法,把原来的元件删掉,重新放,重新生成.asc网表文件,重新导入PADS Layout,这个元件的网络正常了,其他元件的接地网络又莫名其妙的不见了。刚实习上班,被这个问题搞了2、3天了。PADS Layout也换装了另一个版本,还是老问题,网上也没类似的问题。求解决,求正常,拜托各位坛友了……

网友A:
看半天没明白是网表问题还是导入之后的问题,如果实在没办法的画,LZ把原理图发下,我用我的ORCAD给你建个PADS网表看看

网友B:
你器件编号有重复吧,仔细看看缺网表的器件是哪个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有,查了。DRC也没报错。是一个元件的一个引脚网络没了,悬空在那,另一个引脚的网络还在。看了网表文件,确实写着这个器件的一个引脚在这个网络里。导入PADS Layout的时候通过Project Explorer Window查看网络时却不在其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原理图估计不能擅自处理。下面是截图,您再费费心帮忙一下。

网友C:
做一下ECO 对比 导入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如果还有问题,直接把PCB和ASC发我邮箱sales@dianzi168.net

网友A:
我知道LZ的问题所在了

回复 楼主:
肯定是你的GND网络为NO-RAT属性.LZ在EDIT/PROPERTIES 中将GND网络的属性更改过来既可

楼主:
拜谢各位了。figer说的ECO之前也尝试了,不起作用。不知道Forgot说的如何改。在原理图还是PCB中?在原理图和PCB中好像该不了什么。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把原理图重画一遍了。之前是在公司的电脑上画的原理图,自己笔记本上导入网表画PCB。估计公司电脑配置和系统太古董了,装的时候哪里从问题了。在自己电脑上画原理图在导入网表暂时正常了。这人生的第一次实习太曲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