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vice,value函数类型怎么声明?

楼主(2012-02-07):
  • 请问“连接多个相同地址I2C设备的C51程序”device,value函数类型怎么声明?
  • #include "stc89c51.h"
  • #include "iic.h"
  • sbit scl0=P3^5;
  • sbit sda0 = P3^4;
  • sbit scl1= P3^3;
  • sbit sda1 = P3^2;
  • //这里只写了两个I2C设备,如果需要可以再加上 sbit scl2=xx; sbit sda2=xx; 实际上多个设备的scl脚可以共用
  • unsigned
    char iic_delay_time = 8;
  • void scl(device,value);
  • void sda(device,value);
  • bit sdasense(char device);
  • // delay
  • void iic_delay(unsigned
    char m)
  • {

  • unsigned
    char n;

  • for(n=0;n<m;n++);
  • }
  • //
  • void scl(device,value)
  • {

  • if (device==0)        //设备1
  •         scl1=value;

  • if (device==1)        //设备2
  •         scl2=value;
  • }
  • void sda(device,value)
  • {

  • if (device==0)        //设备1
  •         sda1=value;

  • if (device==1)        //设备2
  •         sda2=value;
  • }
  • bit sdasense(char device)
  • {
  • switch(device)
  •     {

  • case 1: return sda1;

  • break;

  • case 2: return sda2;

  • break;
  •     }
  • }
  • //启动I2C总线的函数,当scl为高电平时使sda产生一个负跳变
  • void iic_start(device)
  • {
  •     sda(device,1);
  •     scl(device,1);
  •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     sda(device,0);
  •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     scl(device,0);
  •     iic_delay(iic_delay_time/2);
  • }
  • //终止I2C总线,当scl为高电平时使sda产生一个正跳变
  • void iic_stop(device)
  • {
  •     scl(device,0);
  •     sda(device,0);
  •     scl(device,1);
  •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     sda(device,1);
  •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 }
  • //发送应答信号
  • void iic_ack(device) {
  •     sda(device,0);
  •     scl(device,1);
  •     scl(device,0);
  •     sda(device,1);
  • }
  • //发送无应答信号
  • void iic_noack(device)
  • {
  •     sda(device,1);
  •     scl(device,1);
  •     scl(device,0);
  • }
  • //检测应答信号
  • bit iic_testack(device)
  • {
  •     bit errorbit;      //真确应答,返回0
  •     sda(device,1);
  •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     scl(device,1);
  •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     errorbit=sdasense(device);
  •     scl(device,0);
  •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 return(errorbit);
  •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ic_write8bit(device,unsigned
    char input)
  • {

  • unsigned
    char temp;

  • for(temp=0;temp<8;temp++)
  •     {

  • if((input<<temp)&0x80)
  •             sda(device,1);

  • else
  •             sda(device,0);
  •         scl(device,1);
  •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         scl(device,0);
  •     }
  • }
  •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ic_read8bit(device)
  • {

  • unsigned
    char temp,rbyte=0;

  • for(temp=0;temp<8;temp++)
  •     {
  •         scl(device,1);
  •         iic_delay(iic_delay_time);

  • if(sdasense(device))
  •             rbyte=(rbyte<<1)+1;

  • else
  •             rbyte=rbyte<<1;
  •         scl(device,0);
  •     }

  • return(rbyte);
  • }

楼主:
这是一段C51连接两个IIC设备时用的程序,里面的形参device是用来选择设备的char,value是值应该是bit把,但是应该怎么声明呢?网上找到的,但是不会用啊,求教啊。

楼主:
子函数和函数的一个形参名称和类型相同。
调用这个函数时,形参的值会传递吗?
如果相同这个形参必须声明两次吗?
还是只要在主函数中声明一次就够了,声明在主函数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