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速usb, d+上拉会被断开,高速usb如何检测拔出

楼主(2012-02-07):
问下,对于高速usb,成功通讯后,d+上拉会被断开,那高速usb如何检测拔出?

网友A:
通过信号的反射幅度

楼主:
当拔除后,你的意思信号幅度是800mV吗,如是这样,那主机什么时候发什么信号去检测设备拔除了呢?

网友A:
规范里面有一个篇幅专门讲了这个,高速的是帧头的eop,40个连一吧,我记得好象使这个

楼主:
谢谢钻研的鱼,高速usb SOF 的EOP会持续40bit没有任何改变的字符,包络检波器会检测到反射的电压附加到驱动器,如果检波器检测的电压>625mV, 就指示设备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