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触摸按键的控件程序

楼主(2012-02-07):
在STM32中怎样写个触摸按键的控件程序啊,完全不知道怎样的入手啊,谁指导下,或者给个例程啊,谢谢
发到邮箱815558358@qq.com

网友A:
STM32中的控件程序是什么?

网友B(2012-04-13):
请楼主参考下,1键-16键都可以:这里贴部分介绍:

芯片型号: QT1686 感应通道: 6通道工作电压: 2.2V-5.5V 工作电流: 1mA-2mA 输出模式: 一对一直接输出,无键输出高,触摸输出低备 注: EFT>4KV,可抗5W对讲机,传导测试 产品概述: QT1686是一款具备超强抗干扰能力的6通道电容式触摸感应芯片,可以工作在不同频率的开关电源系统以及非隔离的阻容降压电源系统并且灵敏度完全一致,在无须加电感滤波的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4KV 以上电快速瞬变群脉冲干扰测试、干扰过程中可以正常进行触摸操作、灵敏度不降低、不漂移,还可以抵抗高达5W对讲机的射频干扰,具备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电源突变抑制功能,支持外部灵敏度调节方式,支持2 Key同时操作,触摸有效信号采用一对一直接模式输出,可直接替换机械按键,应用非常广泛…… 芯片特点: ※ 常规版本工作电压:3.3V-5.5V ※ 低压版本工作电压:2.2V-5.5V ※ 工作电流:1mA-2mA ※ ESD>5KV、EFT>4KV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 电源稳定后0.3S即可快速完成系统初始化 ※ 触摸有效输出时长28S限制功能,可防止信号输出被锁死 ※ 先进的电源滤波算法,最高可抵抗500mV的电源纹波干扰 ※ 触摸键压下去抖动时间 ≥80ms\释放去抖动时间 ≥40ms ※ 触摸信号采用一对一模式直接输出,无触摸输出高电平,触摸输出低电平 ※ 电源突然跌落时,系统会自动保护,不会因此而出现误操作现象 ※ 极其简单的外围电路,最简单的应用电路只需要一颗调灵敏度的电容 ※ 超强的EMC干扰抵抗能力,5W对讲机靠近感应盘连续、间歇发射均不误动作 ※ 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当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后可快速自动适应 ※ 灵敏度自动补偿,PCB Layout导致各感应通道的输入线长短不一致,灵敏度无差异 ※ 采用SSOP16L小型封装 应用范围: ◆家用电器 ◆数码产品 ◆门禁\安防 ◆取代传统轻触按键 Ñ您好,详细规格书请联系我司业务人员索取,谢谢!! 网站:www.nbquansh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