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仿真没问题,焊电路后时间能显示但一直静止不动

楼主(2012-02-07):
大侠们,帮们解决个DS1302时间不动的问题,纠结了好长时间了。
我最近在用AT89S51、DS1302、DS18B20、数码管做一个时钟+温度的程序。程序用proteus仿真的话,很正常,但是焊成电路后,时间显示就很不稳定。表现在:有时候时间能读出来,但是一直静止不动,而有时候又很正常。我换过好几个DS1302,也换过好多晶振了,连电路也重新焊了几个,都出现同样的问题。有没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不甚感激。

网友:
:L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A:
先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比较自己的电路和别人搞的成熟的电路有没有差异...

网友B:
秒寄存器最高位 有写1没啊

网友C(2014-06-01):
第一次使用需初始化~即电池断电单片机第一次上电时!

网友D:
用另一块单片机重烧看能行吗,如果手上的备件的话用代换法看看,要找到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E:
我之前遇到这个情况是因为晶振的问题,晶振没有起震,用镊子或者手指甲拨动一个晶振的引脚会发现时间有变化,不拨动则不动,后来更换晶振及晶振的负载电容解决了问题,但是还是不建议使用DS1302,精度太低,而且一致性很差(可能是晶振引起的)。

网友F:
DS1302 有的默认工作,加电即可计时,有的需要初始化才能工作,我以前也遇到过,两个批次一个工作一个不工作。

网友G(2014-07-04):
接口上拉了么

网友H(2014-10-09):
ds1302和单片机通讯初如化一下

网友I(2014-12-03):
看看晶振起振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