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由下图能不能得到稳定的-5V电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07):
我去,是跟随器吗?运放还能工作吗?跟随器的输入等于输出,没有第二种结果。你想用运放将正电压变为负电压,用反相放大器1:1。

楼主:
哦,知道错了。那像您所说的用反相放大器1:1,给其他器件供电能稳定工作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看的东西很多,其他器件参数、运放带载能力。不过,为什么你想用运放做呢,你前面的5V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边的+5V用现成的DC-DC,现在打算用直接输出±5V的DC-D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7905将-15V转成-5V的话,散热问题怎么解决?  加散热板吗?太占空间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10V的压差不算太大,主要是电流是多少,如果功率在1W左右,加散热片可以解决,再大就不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