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IC?

楼主(2012-02-07):
本体印刷的是:13AB N06A (SOT223封装) BOM里面的描述是:REGULATOR LDO , LM1117 , 5V , 800mA,SOT223 (NS的LM1117MPX-5.0)
但是看本体怎么是这么写的呢? 确实是LM1117么?

而另一片同样的是NS的1117,但是本体显示很明确。
LM1117DT3 TERMINAL ADJUSTABLE VOLTAGE  REGULATOR, TO252 PACKAGENATIONAL SEMILM1117MDT

网友A:
BOM里面描述的很清楚,就是, LM1117

网友A:
再证实一下

网友A:
封装证实下

楼主:
谢谢,应该是LM1117了。 BOM里面是描述的很清楚,我是怕被手工焊错料了。

因为对厂家的丝印风格不熟悉,而同样的NS的另一块1117丝印很明确清晰。

楼主:
我的这个,上面一排写的 13AB,下面一排写的N06A 封装根上面一样。

网友A:
和我当年看三极管上的字一样:lol

回复 楼主:
应该不会错的

楼主:
哈哈,   手机微距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