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由下图能不能得到稳定的-5V电压

楼主(2012-02-07):
运放由±15V供电,反相输入端输入稳定的+5V电压,正相输入端跟随输出端OutA,如附件图。问能不能在OutA端得到稳定的-5V电压用来给其它器件供电?

网友A:
不能,原理图错了。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

楼主:
如果用放大倍数为1的反相放大器能得到稳定的-5V吗?

网友B:
楼主   看来你对放大器的基本原理都不懂啊  建议 好好看看运放的基础知识    看一看运放的等效图

网友C:
楼主啊,你一是运放基础不过关,二是办法没想够,都有-15V电压了,整个7905不就出-5V了么,要运放做啥?

网友D:
如果楼主需要从+5V得到-5V,也需要从+1V得到-1V这样的结果,那就需要一个反向放大器,增益为-1:
运放的+输入接地,输入接R1再接运放的-输入,同时运放的-输入通过R2接运放的输出,而R1=R2。

网友E:
楼主啊,你一是运放基础不过关,二是办法没想够,都有-15V电压了,整个7905不就出-5V了么,要运放做啥?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5V跟7905的5V是不一样的 ...... 不过以楼主画图的水平来看,恐怕也没啥区别!

网友C:
运放的5V跟7905的5V是不一样的 ...... 不过以楼主画图的水平来看,恐怕也没啥区别!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啥不一样呢?

网友F:
7805的5V还是不能和基准电压比

网友G:
不是7805  是7905

网友G:
专用的负压稳压IC 是可以的

网友H:
得到的应该是+5V电压

网友:
驱动能力输出电阻和功率等级,运放和稳压管比不得

网友I:
原理图有误,运放的反相接法不是这样的,7楼正解。7905是负电压稳压IC,7805是输出正电压稳压IC ,另外7905的输出稳定性高,带负载能力强。

网友J:
这个电路正反馈了,直接饱和了

网友K:
可以,但是运放的接法要改改。电压跟随器是这样的:直接在同相端输入-5V,反向端直连到输出端。另外,一般运放的输出能力很小,不超过20毫安。

网友L:
两个输入端反过来应该可以。

网友M:
你这个是电压跟随器,是为了防止负载对电压的影响的,,要得到较标准的-5V,建议用LM317模块,

网友C:
那就算是7905不能达到标准,找个-5V的基准源从-15V上来做不就完了,关运放什么事啊?方向错了,很可怕。

网友N:
就算你弄个负压出来,那电流输出能力也是由运放说了算啊。。

网友O:
这贴还要讨论?

网友P:
5楼接法,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Q:
7楼和19楼正解

网友R:
楼主我觉得你应该是同时借鉴了电压跟随器和反相比例运算电路。这个应该是你自己想的吧。
但使用的不对,用反相比例运算电路即可得到你要的

网友R:
如果只是单纯的供电,可以做一个多路稳压线性电源http://www.dzdiy.com/html/201101 ... ry-power-supply.htm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7905的话,散热问题怎么解决?加散热板太占空间了,空间有点紧张。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用7905的话,散热问题怎么解决?加散热板太占空间了,空间有点紧张。
引用 楼主:

你就不能找个表贴封装,体积小点的用呢?7905只是用来提醒你,你的大方向都错了。

网友S:
一个增益为1的反相放大电路就可以

网友T:
这帖子火了,赶紧占位。

网友U:
这个帖子回帖很丰富啊,楼主加油,虽然从你的图看来,您还在入门阶段,但是希望楼主不要放弃。

网友V:
不可以这样为电路提供稳定的电源,虽然能得出一个理论的电压值,但带负载的能力不行,还是选择7905来得好

网友W:
肯定不能。

网友X:
运放那样接是错的

网友Y:
LZ想想:运放跟随是这样接的吗?都有-15V的电压,为什么还要考虑一个这样的电路?

网友Z:
这个。。。。就算是跟随器的话输出电压也直接由输入电压决定滴,输入不稳何谈输出。

网友Z:
回复 楼主:
运放本身带负载能力值得商榷,如果需要大功率输出这个运放肯定不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