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串口!

楼主(2012-02-07):
实现无线串口至少要两个设备,一个设备需要发射和接受,另一个也一样,如果两个发射频率一样会不会对自己产生干扰.一个手机其塔,和很多手机,频率一样怎么实现通信的呢,

网友A:
无线串口通信模块即可

而你说的频率是自己设置

网友B:
为什么可实现多个多个手机同时通信而不受干扰
需要使用到蜂窝通信技术
分频技术

网友C:
你要考虑你的串口传输是否要时事传输,如果允许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的话,可以用单片机,加一个2.4G的数据传输模块,实现同频率的很多数量的收发,而不干扰,自己做一个协议,数据打包,在包上加地址码!一个发出去后,都能收到,但是如果地址码合不上就丢掉!

楼主:
主要是不用模块,自己能做的出的东,手有两个27M的摇控车,主要是双工通信,同时发射时干扰问题

楼主:
两个同时发射,同时接收,而且频率一样怎确保正确接收,除不同频率才能正常工作,每个数据加个地止码也不行

楼主:
无线电在空中0集有可能自发自收,就像串口发射和接收连在一起,无线串口就像两个串口设备用一根道线传输

楼主:
虽然加个地止码,同时射时地指码也不完整,地指码还用芯片处理,无线电只认频率,串口速度本来就慢,

楼主:
发射时不接收,这不成了半双工了吗,更慢了,本来还想传输摄像头图象

网友D:
要么时分,要么频分,要么综合

网友E:
两个发射频率

楼主:
感谢以上回答者

网友F(2015-07-05):
【最新】基于2.4G zigbee无线串口模块,实现双向收发,不限包长,按钮配置波特波,近距100M,远距2000M 具体功能应用使用说明扫二维码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