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间的爬电距离

楼主(2012-02-07):
服务器机柜母线上的电流为12V 800A,两个电极都是很厚的铜片固定在母线排上,请问下正负电极间的爬电距离是否有要求? 如果手不小心触摸到2个电极是否有危险? 谢谢。

网友A:
电压这么小,电流咋这么大啊。。。。

楼主:
给服务器的整个机柜供电的,单机柜10KW的

网友B:
爬电距离只和电压有关系吧

网友C:
应该没危险 800安只是他的输出电流能力是800安 搞焊接机器人的那个电流也很大4到500安 通电状态都可以摸焊接头
人体电阻可按1000-2000欧考虑。
8-10毫安以下的工频电流,50毫安以下的直流电流可以当作人体允许的安全电流

实在不知道就问产品的客户服务 或者类似产品的客户服务也可以啊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E:
瞬即就着

网友F:
该考虑的是,掉根铁棒上去会怎样。

网友G:
是的,螺丝刀什么的掉上去会是个什么后果,我在很奇怪为什么用这么奇怪的供电方式,就不能用个高电压的电流,回头再DCDC,这样可靠性会高很多,800安培,我去~~~

网友H:
爬电距离只和电压有关系, 没听说跟电流有什么关系.

网友I:
不知道铜片有多厚,电流这么大,那铜片的电阻得多低啊

网友J:
爬电间距只和电压有关系,12V的电压不需要考虑这个;
安全问题的话可以算一下,12V 800A的电流相当于负载为:12V/800A=0.015欧;人体的电阻一般在1K左右(与环境有关系);问题简化一下就是1K和0.015欧并联过电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回归到小鸟爬在电线上为什么不被电到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