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AD采样 电容放电通道问题

楼主(2012-02-07):
如图所示,10uf整流后,放点时间太长,(我没有用电压跟随那一部分}别人通过改变AD口状态放电。。。。。我想用整流后电阻接地来放电,,,但是电阻太小会把原来整流好的直流改变为半波,,,10K时保持直流,但是电阻太大,消耗电流太小,放电也太慢,大家有啥好办法没,,,,,

网友A:
一般MCU的ADC口都是与I/O口共用的,通过软件更改配置为I/O口输出LOW放电是最省事的方法。
而用电阻接地放电,只能找个能接受的平衡点,也就是在放电速度与不影响待处理信号之间找个平衡点

网友B(2012-04-01):
为什么要加这个电容,运放带容性负载的能力就差,你还加电容?

网友B:
或者电容应该加在电阻后面

网友C:
为什么要加这个电容,运放带容性负载的能力就差,你还加电容?
引用 网友B:

zp123001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