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sr寄存器和中断使能控制寄存器

楼主(2012-02-07):
在没有学习ucos的时候,一直用中断使能控制寄存器来开关中断,现在做移植,接触到CPSR寄存器,他的I位和F位也也开关中断有关,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没有,是CPSR影响中断使能控制寄存器,还是中断使能寄存器影响cpsr,还是cpsr是总开关,还是、、、、、,当cpsr使能,中断使能清零控制寄存器禁能时,中断是怎么处理的,会有跳到异常表吗,当中断使能寄存器使能某中断,而此时CPSR禁能中断时,中断又是怎么处理的,求好心人指导

网友A:
cpsr是总开关,下面的中断控制器会把所有的中断状态位或之后连接到cpsr的I位,如果cpsr关闭,下面怎么上报也不会有响应。而如果cpsr使能,就看下面每一个中断源是否使能了。分级管理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明白了,能不能再帮我看看我其他几个关于ucos移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