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2-02-07):
最近看一个老师的设计资料时,题目是将电源设计成半砖大小,他讲:根据电源大小,将电源设计为300KHz,请问这怎么讲?

楼主:
哇,没人回答

网友A:
你的问题本身很奇怪,至少描述不清楚
多大功率的电源
为什么一定要“半砖”
为什么一定要300K?

楼主:
3# jjjyufan 设计要求中要求外形大小是半砖,然后设计者在分析的时候说根据题目要求的外形大小将之设计为300K,我的疑惑就在这里了。

网友A:
到底是AC-DC 呢?还是DC-DC ?
不知道是老师没说清楚还是你没听清楚啊?

楼主:
6# sxy4517

网友B:
根据以上要求,可以使用UCC2897的设计最适合不过。
以下的有源箝位方案供参考:

http://www.ti.com/tool/pmp5052

http://www.ti.com/tool/pmp5997

http://www.ti.com/tool/pmp4804

http://www.ti.com/product/ucc289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