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2-02-07):
氨气敏电极输出信号为正信号和负信号,通过放大器送给单极性a/d,放大时如何把负信号变成正信号。

网友A:
加一个固定偏压,使得合成信号总是为正。A/D以后再把这个固定偏压减去。

楼主:
有没有其他方法,我看有的用TLC271把接地引脚接入-5v来处理,不知怎么实现,我仿真后没看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B:
采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只是为了无失真处理正负信号,之后因为是要给单极性ADC的,所以运放处理这里需要叠加一个正电压偏置,将负信号抬高到0V以上。

楼主:
这样加上偏压好像有问题,仿真不是简单的求和计算,不知道是不是仿真的问题。
应该是1.2v+20mv,但仿真结果是1.83v,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