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操作系统跑Xilinx工具用什么配置的电脑好

楼主(2012-02-07):
想配一个Linux操作系统的服务器,能很强大地跑Xilinx的工具、软件
之前没有用过Linux的 不太了解
请教下什么样的配置比较好 :处理器、内存啊等等

网友A:
这个,XILINX只推荐了最低,没有推荐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最低配置是多少?

网友B:
看你跑哪些chip?
如果是760或者V7系列大容量的,那么建议64bit linux 外加最低8G 内存,处理器多核暂时用处不是很大,主频要高,内存越大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现在用的是ml605的 之后可能会买V7系列的
做服务器用 跑Xilinx 12、13版本的工具

网友B:
其实机器再贵也贵不过一颗FPGA,配好点很受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后面要跑一个项目的工程 是大家一起做的 放在一起调试 很庞大 希望跑的快而稳定 谢谢啦

网友C: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最低配置是多少?
引用 楼主:

等我找找呢。忘记具体在哪里了。

网友A:
这个我也不知道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也得回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