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改装方案

楼主(2012-02-07):
电瓶车有时候骑得时间过长,但又有急事,这时候就需要快速充电,但平时又不需要快速,
现在我的想法是把快速充电和平常充电集成到一个模块里面去,通过外面按钮切换实现,打算做给自己用,

谁有这方面的资源或经验,请分享!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快速充电需要大电流,因此不能从一般的充电器见到的改。
如果你已经有了快速充电器,想通过开关把电流降下来,那还是好办的。

网友B:
一般的充电器肯定不行,如2楼所说,你先要定制一个大容量充电器,才好改成普通充电和快速充电,最好用恒流源电源调整

网友C:
可以试试。

网友D:
还是买一个大功率的充电器比较方便。
在原来基础上不好改,输出电流增大了,最基本的,变压器就要改。

楼主:
实际上,两路输出,一路是大电流(临时急用),一路是小电流(平时充电用)。

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想请大家,建议。也好少走弯路

还望高手多关注!!!

网友E:
两路输出太蛋疼。。。。

楼主:
我是想:开关电源都可以多组输出,电瓶车充电器为什么不可以双路输出充电呢?

网友F:
牛顿小时候,给大猫小猫各开一扇门,有这个必要吗?
多路输出有必要吗?关键是功率不够呀。

网友G:
原本够储存的功率充满即可``

网友H(2012-03-08):
这个没法做的,充电器的最大功率受充电器本身的限制,如果你非要加大充电电流的话,只会使充电器过载,最终烧毁。最近我刚设计了一款充电器,所以很清楚内部的原理。
楼主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买一个功率更大的充电器,这样充电电流大一点。比如你之前用48V12AH的,那你换个48V17AH的,这样充电就很快了。但是注意,长久这样会对电池造成损伤的,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