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没有压降的简单反极性保护电路

楼主(2012-02-07):
通常反向电压保护方法是使用二极管,防止损坏电路。一个方案是用串联二极管,只允许电流向正确的极性流动(图1)。另外还可以用二极管桥对输入做整流,这样电路就永远有正确的极性(图2)。这些方案的缺点是,二极管上的压降会消耗能量。输入电流为1A时,图1中的电路功耗为0.7W,图2中电路的功耗为1.4W。本例提出了一种简单方法,它没有压降,也就没有功耗(图3)。
这个方法是用一只继电器来处理反极性电压问题。例如,12V供电系统使用12V的继电器。当为电路施加正确极性时,D1为反偏,继电器S1保持关闭状态。则输入和输出电源线正常连接到继电器的端子,电流就流到最终电路上。二极管D1阻挡了继电器的供电,防止电路耗电。

当施加不正确的反向极性时,二极管为正偏,使继电器起动(图4)。继电器切断了最终电路的电源,红色LED发光,指示有一个反向电压。只有加了反极性电压时,电路才耗能。与FET或半导体开关不同,继电器触点开关的导通电阻低,这意味着不会在它们的输入电源与被保护电路之间产生压降。因此,设计适用于电压裕度比较紧张的系统。

图1,一只串联二极管保护系统不受反向极性影响,但二极管要消耗功率。

图2,用一个桥式整流器,不管输入是什么极性系统都可以正常工作。此电路二极管功耗是图1中电路的两倍。

图3,接一个继电器开关就可以将系统的电源旁路,而没有功耗。D2用于继电器线圈电感涌流的箝位。

图4,在反向输入电压时,继电器开关咬合,切断了系统的供电,LED发光。

网友A(2019-07-01):
常用的电源极性防接反保护电路?

网友B:
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接反可能会损害设备或者电路。

网友C:
利用了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避免了在接反时电路导通

网友D:
反极性保护二极管的选择根据电源电压以及电路的过流情况进行选择

网友E:
防止反接电源极性烧毁芯片

网友F:
在电池正极和负极按极性各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G:
二极管有压降的

网友H:
二极管常作为极性保护

网友I:
电源电路后端短路导致电流过大,使二极管短路失效,这样非但起不了限流的作用,还会使整个电源电路都烧掉。

网友J:
输入端加上一个桥式整流电路即可

网友I:
使用保险丝则比较可靠

网友A:
二极管是最简单的。

网友H:
线圈反向电压保护,自恢复保险丝常作为过流保护。

网友B:
通常会在电源的正极上串联一个正向二极管

网友G:
没有压降,也就没有功耗,厉害了。

网友C:
二极管叫做反极性保护二极管

网友F:
也可只接其中任意一个。

网友D:
反极性保护只针对直流供电来说的。

网友E:
在输入端串联一个整流二极管即可防反接

网友J:
接入极性如何,都不会有极性接反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