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问题

楼主(2012-02-08):
(无正文)

网友A:
按字面意思理解

楼主:
2# 不亦心 能明示一下吗?谁和谁同步呢?

楼主:
刚才我又查了一下资料,书上说,mosfet的G极驱动信号与DS极间的开关同步,所以称之为同步整流。我想问的是,不是由于G极被驱动,才有DS被打开的吗?他们应该永远同步啊。。

楼主:
自己顶,跪求解释

网友B:
非同步整流,整流靠二极管,有正向压降,比如0.5V,那么在输出3.3V的场合下效率单凭这一点就不或高于87%(=3.3/(3.3+0.5))。

同步整流,就是与振荡频率同步,需要整流的上升沿让MOS管导通,达到同样的目的。但MOS管导通电阻可以非常小,因此压降就非常小,效率就很高。我试验了自己的一个同步整流降压模块,特定条件下效率达到惊人的97%。

楼主:
6# lymex 首先谢谢您的指导,您不能再讲清楚点,谁与谁的震荡频率同步,谁的上升沿mosfet开通

网友C:
整流MOS管与开关电源的主开关管同步。

网友D:
该二极管工作的时候,用一个MOS导通代替二极管

不该二极管工作的时候,MOS截止

把二极管续流理解清楚了

网友E:
同步整流就是用一个开关管代替续流二极管来实现续流二极管的功能,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续流时候的压降,但是需要在一定的时刻控制开关管的通断来实现续流的目的,所以控制比二极管实现要复杂,但是效果比二极管续流要好

楼主:
8楼说的对吗?正激时,主开关管是与整流mosfet同步的,可是反激呢?我觉得这个同步不应该这么理解。

楼主:
9# 谈的元 您说的我清楚,我就是不理解谁和谁同步?

楼主:
10# bobo1957 貌似您还落下了整流的二极管也应该用srmosfet来代替,而且大多数用在低电压大电流的情况下,可是谁和谁同步呢?

楼主:
11# 鸟鸟 为什么笑而不语呢,这样怎么解决问题,用陈奕迅的一句歌词来说,现在还赞颂沉默吗?

网友A:
同步貌似是说明一个时刻,没有说具体动作,所以动作可以是相同,也可以是相反。LZ纠结于和谁同步,没有意义,如9L就够了

网友F:
关键要理解这个术语

楼主:
17# hucady 怎么理解?

楼主:
16# 不亦心 那您的意思就是,用这种方法就是肯定同步了,不存在不同步的现象,也就是不用调整和调试使得谁和谁同步了。我没有做过实际的电源,原谅我的无知和迷惑。

网友A:
我啥意思都没有,就是随便乱说说

:L
19# sxy4517

楼主:
20# 不亦心 也许等我真正的调试一个同步整流电源后,就能真正理解其中内涵了。不管怎样,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G:
建议楼主看些开关电源的书或是参考以下的**。

网友H:
同意10楼, 楼主是做无刷电机控制的吧

楼主:
23# q553178245 我还是学生

网友I:
lymex  楼主有图吗?可以上个图吗?我想做个20A12V稳压电源:handshake

楼主:
26# li4550 不好意思,没有。

网友G:
推荐一个**Efficiency of synchronous versus  nonsynchronous buck converters

网友J:
二极管在一定频率内,本身性质就是单向导电,无所谓同不同步

用mos去实现二极管的功能,显然要引入驱动,这时才可以体现出同步的概念

网友F(2012-06-06):
输出端有同步整流管MOS和其他驱动它的晶体管
所谓同步是即使该晶体管和MOS管同时导通和关断。

网友F:
整流管的门极电压与漏极电压同步
因此叫同步整流

网友K:
这书上都有  为什么就不好好看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