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2-02-08):
函数库中基于ROM等的初始化函数是类似写寄存器?是不是在程序执行中间也可以该设置,如果允许的情况下。比如定时器等的设置等。
因为写FLASH是有次数限制的,调用ROM函数应该不是写FLASH而是写类似RAM吧?

网友A:
能描述的在清楚点吗?

网友B:
ROM里存的也是程序,和存在Flash里面的是一样。只是ROM是固化的程序不能修改。

网友C:
还是看不明白楼主的问题,麻烦楼主解释清楚点

网友D:
因为写FLASH是有次数限制的,调用ROM函数应该不是写FLASH而是写类似RAM吧?
不是吧,调用ROM函数是执行ROM里的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