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脑筋的简单电路

楼主(2012-02-08):
主板单片机是STC12LE5A32S2,VCC供电,主板电源Vin=5.2V经HT7533输出3.3V(VCC)。这个电路单片机IO口设置为开漏输出,发射级接Vin5.2V,则无法关断,基极如果接上拉电阻还是只能到4.5V,关不断。请高手指点!到底是哪的错?师傅说可能是单片机开漏输出内部有保护电位拉不上去,所以不能关断,让用9013。

网友A:
1. 用9013,输出信号反相后进行控制
2. 单片机若有冬眠省电要求,就加一级电平转换,I/O→pnp→npn→喇叭,把PNP管的E接到MCU的Vcc,NPN的C接到BEEP再接Vin

楼主:
感谢老T叔,可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这个不行呢  ,电压拉不上去呢?

网友A:
I/O口的高电平要高到Vin5.2V,才能关断PNP管子,而你现在是3.3V
用9013NPN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是开漏输出的话,楼主需要上拉IO口呀!

网友C:
单片机即便设置成开漏输出,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开漏,因为引脚内部有保护二极管存在,所以引脚电压在任何时候也不能超过电源电压+0.7V。如果超过了,就被钳位了,或者将单片机的VCC拉高,甚至发生书里面经常提到的寄生可控硅锁定效应。
基于这个原因,也会造成一些奇怪的现象,就是明明单片机的电源已经断开,但是单片机还在工作,尤其是低功耗的单片机,因为从IO引脚上通过钳位二极管获得了电流。

网友B:
原来如此,怪不得无法关断了!

网友D:
stc啊,有些内部是没有上拉电阻和mos的,即使你给I/O赋值0xff,输出也是0:P,得加个上拉。

网友E:
MCU高电平是3.3V,vin就5.2V.即使你输出高电平,PNP的管子也是导通的!
建议:
1. 换成5V的单片机
2. 用NPN的管子

网友F:
在8550积极加一个npn管子来控制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F:
看看IO口是不是芯片内部有弱上拉,有的话就有电流通路了

网友G:
你用8050替代8550试试,估计没啥问题。线路板不用动,把管子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H:
换NPN,蜂鸣器调到NPN的集电极就搞定

网友I(2013-02-07):
8550B-E并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