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项目

楼主(2012-02-08):
1、实验一:基于标准运放电路的Nyquist准则稳定性分析。
硬件插件A:带有标准运放、电阻和电容的插件模块。
2、实验二:基于PI控制器的直流电机转速控制。
插件E:A/D与D/A接口板支持Matlab/Simulink® (版本高于V 7.4)实时控制。
插件B:
Ø
直流电机(功率:50到100W,他励励磁)
Ø
用于电刷电路的功放,输入电压0到10V。
Ø
励磁电源。
Ø
用于弱磁的供电电阻(通过改变电阻值弱磁变速作为干扰,干扰量约取10%)。
Ø
手动二极双掷开关用于励磁示波器触发信号(即手动双掷开关能同时发送干扰量和示波器触发信号)。
Ø
模拟转速传感器,输出0到10V。
Ø
数字转速传感器,输出0到10V; 加LED闪烁指示灯反应转速变化(要取得好的观察效果可能要分频)
注:通过PI数字与模拟控制可比较控制效果。
3、实验三:基于P或PI控制的水箱液位控制。
插件C:水箱模块。
Ø
用于水泵的功率放大器,输入0至10V。
Ø
手控的水输出阀作为干扰量。
Ø
水位传感器,输出0到10V。
Ø
流量传感器,输出0到10V。
注:可构成水位与流量双闭环控制系统以提高控制效果。
4、实验四:基于工业PID器及PWM调节的温度控制。
插件D:温控控制模块:

工业PID控制器,外部输入,PWM输出温度传感器,输出0到10V。
注:提供PID工业控制器(带USB口)及微机二种控制方式。加风扇干扰装置,并通过手动二极双掷开关接通风扇同时发出示波器触发信号(与实验二类似)

能接此项目者请联系QQ:103124563

网友A:
你这个项目里面用到很多的工业装用术语,单纯这样可能很难有人接手。实际做的做的话需要在翻译成白话一点!不过做这个项目应该要烧不少的钱。感觉难度大道不是很大,就是太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