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芯片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02-08):
使用24位的ad,在给模拟输入和不给模拟输入的情况下,存储他的数据转换完成的寄存器中都有数据,但是不一样。我觉得要是没有输入的情况下,那里面应该没有数据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改变输入大小,转换的数据也有明显的变化,这算不算ad已经正常工作了?

网友A:
只要ADC上电,经过初始化之后一般需要有开始指令才会开始转换。
你不接模拟输入,如果你给ADC芯片一个转换指令,adc也会转换数据,只是最终传导单片机的数据是随机的。
所以务必接模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