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想把4档拨码开关加入行列式键盘,可行吗?

楼主(2012-02-08):
(无正文)

网友A:
不用加二极管,就把拨码当按键(如没别的特殊用法)来接。

网友B:
这个不好。因为你如果用拨码代替轻触按键,那么你在程序处理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否则这个习惯很不好。

楼主:
主要是有两块按键板,每块按键板上有按键和拨码开关,和底板是分离的,要连很多线,生产会非常麻烦。

楼主:
试了一下,如果加一个拨码开关,没什么问题,加2个拨码开关,有错误的键。

网友C:
成本允许的话,可改用键盘管理芯片。
IIC或者SPI通讯,线束会少很多,功能也更强大。

网友B:
键盘管理芯片更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反正用矩阵形式的拨码开关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D:
只要它的存在不影响别的键值的读取,则无所谓。

网友B:
做技术你懂的,高效率的程序,在按键矩阵的扫描是毫秒级的,你手动去拨码,难免误判。
楼主不仿在按键扫描后加一句松键判断,那么当你检测到松键的时候再去处理的你的按键,就不会误判了。这样可能会满足你现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