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图,欢迎拍砖,敬请指教

楼主(2012-02-08):
新手初作,望大家批评指导

网友A:
螺丝孔位不对外面用KEEPOUT层孔径就是不是焊盘的内径了。

网友B:
IAM SORRY,上面那根我连错了,连到15PIN上

网友C:
新手,觉得还好,太简单了,看不出什么来的。

楼主:
回复二楼:第一次画带定位孔的图,不太懂正规的画法,所以自己摸索着画的:
1、定位焊盘坐标;双击焊盘后把焊盘的坐标设为自己要放的地方
2、设置内径大小;测量螺丝的直径后设定内径为3MM
3、在KEEPOUT层画圆,把螺丝孔圈住,圆心坐标与焊盘坐标一样,只是直径比焊盘大

楼主:
回复三楼:
谢谢指出这个问题,下次做板时,把它改过来:)

网友D:
四个定位孔用keepout来圈住的话,最后是保留外面的还是保留里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