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高手请进来

楼主(2012-02-08):
六层板排列:top_layer  GND mid_layer1 mid_layer2  POWER  BOttom_layer
1、这样排列的有没有问题,信号线路层的频率几M~几十M之间
2、如层与层之间有过长的平行线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A:
教程很详细

网友B:
6层板这样叠层可以的,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当然高速类的线层与层之间不要走平行,垂直最好,实在不行,平行至少也要错开一定的距离

网友C:
一般高速线要求比较严格,主要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其他的没有什么要紧,

网友D:
PCB叠层顺序没有问题,关键是布线。
相邻层的平行走线尽量避免。
这方面资料很多,楼主可到网上自行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