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初次使用LPC1754,有10%要用手摸才能启动

楼主(2012-02-08):
同样的电路,同样的软件,同一批次采购和生产的。
电源正常,ISPEN引脚状态正常,复位脚状态正常,ISP正常。
小批量170台,有16台不启动,用手指摸几下,就启动了。用其它东西摸不能启动。(不是摸引脚,而是摸塑料体)

  请教是何原因? 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芯片的问题,楼主可以换一下芯片,在试试看,或发个照片来大家研究下

网友B(2012-12-06):
坏片发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