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抽头变压器

楼主(2012-02-08):
各位大侠,
  最近在模电书上看到中心抽头变压器,请问这个应用在什么场合?感谢

楼主:
和一般的四二极管整流相比最后出来的都是一样的正半轴的正弦波。

网友A:
等功率正负电源用得最多,例如功放...

网友B:
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可以产生正负电压

楼主:
多谢楼上。其实也用过,看到模电书上这个图,以为有玄机。图见附件

网友C:
图画错了,其中一个二极管反了。

网友D:
是有个二极管画反了,这样直接烧管子~~

网友E:
这样短路了,肯定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