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帮忙 st的gui例程在10c原装版上 图像是反得

楼主(2012-02-08):
GUI, ui, ST
难道st的人不在原装板上测试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你使用的LCD屏幕与开发人员使用的屏幕不一样导致。

据我所知,LCD屏幕(MB785)的这个小板,可以适用于很多EVAL板,但是每次订货时,由于LCD屏幕的市场变化非常频繁,屏幕上的驱动器型号经常变化,不同批次的MB785板,有可能使用了不同驱动器型号的屏幕。

对于发布的软件包,很难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让它能够适应所有的LCD驱动器型号。

网友A:
请LZ看看你的EVAL板和MB785板的序列号是多少,我去查查看能不能找到相同批次的板测试一下。

楼主:
为什么  不给出兼容版

网友A:
为什么  不给出兼容版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兼容版。

网友B:
应该是LCD屏幕型号不同导致的

网友C:
以后得开发兼容版的

网友D:
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是LCD引起的

网友E:
改下LCD的初始化设置里的一个指令就行了

网友F:
这个以后应该会改进的

楼主:
液晶板子的型号是MB785 Rev.A

楼主:
香主呢 我们进了一批新的板子 也是785的 也是反得 我真的想知道 st 是怎么测试的 谢谢

网友A:
香主呢 我们进了一批新的板子 也是785的 也是反得 我真的想知道 st 是怎么测试的 谢谢
引用 楼主:

关于测试和问题的可能原因,我在2楼给出了解释。

MB785是板子的产品号,不是批号。板子的序列号才能够用于追踪使用的原料是什么。

你看看板子背面有一个条码标签,上面有序列号。

楼主:
哦了 明天给您答复  我们调试了一天 改的乱七八糟啊 能力有限 还请香主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