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3V升5V的DCDC模块的芯片是啥型号?

楼主(2012-02-08):
求助各位前辈:
这个3V升5V模块用起来挺好,
有知道的请告诉我是啥型号,
我想移植到我的手持产品中。

网友A:
应该是个升压IC
楼主你应该给出输入输出规格才好給你型号啊
即使不是这颗料,替代的也有很多,光看丝印没办法的

网友B:
各品牌的丝印都是自成体系,没用过的还真不容易猜到是哪个型号。
不过这种升压DC-DC兼容料很多,看你负载要求了,600mA以下有很多可选。

网友C:
像是台湾的IC,,,

网友D(2012-03-16):
貌似香港震洋

网友E:
还要外扩MOS管和整流管,电路整体面积也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