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控制精度到底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2-02-08):
步进电机的控制精度到底能达到多少?
1、 我有一个步进电机带动丝杠,步进电机1000步(即1000个脉冲)走一圈,带动丝杠走1mm,按照理论计算的话,应该能1mm/1000=1um,我表示怀疑,能达到这么高精度吗?我的反馈(即编码器是绝对式的)精度很高,是17位的.

网友A:
首先你丝杆的精度有这么高吗?整个系统的精度不单单是电机决定的。不过步进电机要求11um精度,我也有点怀疑。

网友B:
首先你的第一个问题,答案是,完全有可能,但是:
楼上说的对整个系统的精度并不是步进电机决定的,如果机械系统设计得好,用人手调也能达到1uM的精度,比如螺旋测微计。如果系统不好,那么控制再好,也不能超过机械精度。

网友C:
同意, 控制精度是到了, 还有你的机械结构有没有那个精度呢.
目前市场上能买到的最高精度等级的 滚珠丝杠, 也不会小于 5um.

楼主:
那这种情况丝杆大约误差为50um,我要求电机控制达到100um,计算上能达到,实际能达到吗?如果达不到,是什么因素导致计算精度与实际控制精度差那么多?谢谢!

网友D:
做不到!

哪怕丝杆精度做到0误差,步进电机使用分辩率最高的五相电机,也做不到!

除非。。。。

使用闭环控制!

楼主:
100um控制精度也做不到?为何做不到,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E:
如果机械部分精度足够高的话,完全可以达到,假设机械部分回差30um,步进电机1.8度(200步一圈,不细分,不算高级吧),丝间距2mm(转动一圈动2mm,印象中千分尺的丝间距是0.5mm);
那么,转动一步动10um,加上步进电机的误差4um(误差不会达到半步),那么动一步移动的最大距离30+10+4=44um(移动方向与之前相反,丝杆回差一下子加上了,并且步进电机误差与移动方向相同,不知道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此时应该移动10um,误差34um),移动最小距离10-4-30=-24mm(移动方向与之前相反,丝杆回差慢慢抵消,并且步进电机误差与移动方向相反,此时误差最大理论应该移动10um,实际是-24um,差34um),达到了100um的要求了吧。
当然以上的计算忽略了机械部分因受力而产生的形变误差,不过这个误差可以减小到很小。

网友F:
误差来源:丝杆传动误差(包含回程差),步进误差,步进细化误差(等磁间隔误差和传动阻力带来的误差).

网友G:
误差来源:丝杆传动误差(包含回程差),步进误差,步进细化误差(等磁间隔误差和传动阻力带来的误差).
引用 网友F:
LZ说的情况有细分么。。。

网友H:
步进电机的控制精度 开环时受细分数控制  闭环时受编码器控制。

网友I:
我认为机械精度和电机精度都达不到。步进电机这个东东,在你这样精度的控制中,是达不到的。我用步进电机做过仪表指示,无论怎么慢,累计误差就让人头疼啊!

网友J:
要做到高精度,必须使用全闭环,要加入一个高精度的光栅做反馈.
即使使用高精度光栅全闭环,还考虑惯量问题.
步进电机一般只能做到几丝至几十丝的水平.
伺服电机+丝杠模组+高精度光栅+高精度机械加工才能做到1~2um,没有10w+基本没戏

网友K:
那个叫分辨率,不叫精度。

网友D:
100um控制精度也做不到?为何做不到,请告诉一下,谢谢!
引用 楼主:

100um的控制精度当然做的到!!!

盆友啊,您的题目是1um控制精度,而不是您现在说的100um控制精度~~~ :L

无图无证据,有图为证!!!

网友D:
要做到高精度,必须使用全闭环,要加入一个高精度的光栅做反馈.
即使使用高精度光栅全闭环,还考虑惯量问题.
步进电机一般只能做到几丝至几十丝的水平.
伺服电机+丝杠模组+高精度光栅+高精度机械加工才能做到1~2um,没有10w+基本没戏 ...
引用 网友J:

LS盆友正解,行家!!!

顶~~~ :victory:

网友D:
那个叫分辨率,不叫精度。
引用 网友K:

LS盆友正解!!!

精度和分辨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um精度极其难弄,而1um分辨率,哪怕0.1um分辨率,也淘淘浆糊轻松搞定。

网友F:
1)LZ问是的步进电机的控制精度最高能达多少? 没有问主轴电机组成的伺服控制系统!
2)步进电机要提高控制精度,不用步进细化用什么提高分辨率?

网友D:
1)LZ问是的步进电机的控制精度最高能达多少? 没有问主轴电机组成的伺服控制系统!
2)步进电机要提高控制精度,不用步进细化用什么提高分辨率?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要提高控制精度, 只能用伺服闭环控制!
单纯用步进细化,只能提高分辨率,提高系统运行平稳性,对提高控制精度作用极其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有反馈,反馈分辨率很高,一圈17位.步进电机300步走一圈,对应丝杠走1mm,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100um的控制精度吗?谢谢!

网友H:
是的开环时充其量叫 分辩率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这个有反馈,反馈分辨率很高,一圈17位.步进电机300步走一圈,对应丝杠走1mm,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100um的控制精度吗?谢谢!
引用 楼主:

100um的控制精度并不高,如系统比较小,适当控制一下机械精度,很容易做到,如设备很大,全程100um的控制精度,其实也是比较高的。

网友F:
1)用步进电机的好处是每个脉冲走一个步进,不用反馈就能达到一定的精度(假定几乎没有失步).
2)用了伺服反馈控制,成本会提高许多.因此步进电机应用在定位要求不高场合,而主轴电机加伺服控制用在不计成本的高精度场合.二者定位不一样.
3)当然啦,可以高低配,伺服反馈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F:
因此,LZ的提问应该是隐含着一定性能价格比前提下.若不计成本核算,用伺服系统当然好.

网友L(2013-01-15):
那么高的精度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