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工、春哥等高人,请指点器件的温度选型,谢谢!!

楼主(2012-02-08):
高压电解电容在很冷的地方会结冰或冻裂不? 怎么规避?

板上那些15V 5V 的小电解怎么办?谢谢各位!!!

网友A:
一般是考虑电解电容的耐高温,而不是低温,一般普通低温环境下不会出问题的,不会结冰冻裂。

不过温度过低会导致特性曲线的变化,如果温度很低,以防万一,可以选择铝电解电容或者超低温系列的。

楼主:
那高温呢  还有效不?

网友B:
地板,友情帮顶

网友A:
普通耐高温铝电解电容一般是在-25到100度之间,这种参数具体的肯定是根据厂家来定,这个是产品工艺及质量上的问题。

不是什么有没有效,而是工作稳定性及安全性考虑

网友C:
温度足够低当然会冻结,但更多的是高温耐受的要求更常见,选择器件时要根据实际应用中的极端工作温度范围适当选择,器件是有相应工作温度范围规格的,具体要去看器件手册,而楼主的问题首先应给定条件,没有具体数值是不行的。

楼主:
多谢春哥  现在产品到处卖  立项时没人提这些,我自己想的.譬如加国,那些雪地里的哥们,户外温度不是很低啊,会不会有事? 而热带地区,夏天户外铁壳不要70度啊.

网友D:
低温情况下,电解液会凝固冻裂,高质量的电解电容的温度特性可以到-40~105度规格,一般低温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是用到俄国等超级低温的国家,而且是在野外工作的话,则需要特别考量。

楼主:
叶工,久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