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讲解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08):
运放用作比较

网友B:
应该是个4-20mA的电流输出电路吧

网友C:
下面那个运放是跟随器 上面那个是什么?

网友D:
上面的同相放大

网友C:
7# hzf631008588 那右边那个三极管干什么用的  功率放大么

网友E:
输出电流=输入电压/250Ω

网友F:
:)排针连接上应该是带缓冲器的反向放大器,排针分开应该就是一个电压比较器

网友G:
应该9楼说的对吧

网友H(2012-05-08):
回复 网友I:
对运放电路不是很懂。

网友J:
上面那个应该是比较器吧,关注中

网友K:
14楼正解

网友L:
那24V经过C24接到运放电源负极上是???

网友M:
20# zhouliang1229 你可以理解成电源滤波

网友M:
回复 网友N:
想问一下的就是(我以前见过类似的电路,现在偏向于软件设计了,好长时间没搞硬件了)为什么要设计的这么费事?我知道其中的一些电阻可以调节,如果仅是针对本例来说,可不可以直接把输入Vi接到R28上,这有什么区别?或者是通过电压跟随器接到R28上?求教!

网友L:
那下面怎么也接的是24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