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的问题,新手很不懂,求指导···

楼主(2012-02-08):
(无正文)

网友A:
1,所谓的地分割,就是把地平面分割开来,把模拟信号地与数字信号地分割就是其中一种分割方式
在PROTEL系列里通过PLACE-SPLIT PLANE来分割内电层。

2,对于普通板,可以不进行地分割,但是对于高速复杂的电路板,地分割起到干扰隔离等作用,主要有噪声干扰。主要就是EMC EMI及信号完整性知识。

3,对于分割开来的地平面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连接,有点连接,多点连接,可以用线连接,也可以器件连接,比方说0R电阻,磁珠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地”到底是指什么??铜皮上定义为地的区域最终怎么接到地嘞??还有就是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后需要连载一起吗??问题很小白啊

网友A:
所谓的“地”在电路中就是指电压值参考的一个基点,一般以电流回路的负极为地。可以理解为电源的负极为地。

应为不管数字部分还是模拟部分在一个PCB中的电压参考点一般都为地,所以他们要连一起,不连一起就形成了隔离电源。

我说的够详细了,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LZ你还是多看看书吧,对你学电子有好处。:)

网友B:
没有大电流和微弱小号的场合,模拟地和数字地接在一起也无所谓,不过地线得够大够粗

网友C:
网上好多PCB图,你参考一下人家的产品,结合书本,这样就会慢慢明白了

网友D: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在电源处接在一起。

网友E:
穷二代是斗不过官二代的
这哥们的**就是广大穷二代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