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串口通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2-08):
用的是M0516- LAN,    P3.0作为RXD,P3.1作为TXD
我用的是外部晶振22.1184,9600波特率,串口通讯发送正常,接收无法进入中断,硬件检查过没有问题,这个我的代码,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谢谢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
/*                                                                                                    */
/* Copyright(c) 200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TIMER.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MX512RXBUFSIZE   512
void Timer0_Callback (void);
/********************相关参数*************************/
uchar  buffer[14] = {0xCD,0x0B,0x02,0x00,0x00,0x00,0x00,0x07,0x00,0x01,0x01,0x00,0x01,0xE4};
uchar  AirFT,AirFS,b1,b2,KeyNO,MainReg1,LEDCnt;
uchar  KeyValidFlag,KeyBit,LED,TData;
uchar  ButtonUpFlag,clean,cleanAll,ButtonDownFlag;
/*---Using in DMX512 Test -------------------*/
volatile uint8_t  dmx512Rbuf[1024];
volatile uint16_t  dmx512Rbytes = 0;  /* Available receiving bytes */
volatile uint8_t  IsDMX512_1990_ADD=0;
//I0口模式初始化
void IOSetInt()
{
E_DRVGPIO_PIN sPinNumber;
/*set GP0 outpui P2口输出*/
for(sPinNumber=E_PIN0;sPinNumber<=E_PIN7;sPinNumber++)
{
  DrvGPIO_Open(E_PORT2,sPinNumber,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0, E_IO_INPUT );  //RX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1, E_IO_OUTPUT ); //TX
DrvGPIO_ClrBit(E_PORT2,E_PIN5);
}
/*************************************************************************************
** Function name:       TIMER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TIMER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
{
   Drv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0);      //设定TIMER0的时钟源为外部22.1184MHZ
DrvTIMER_Open(E_TMR0,1000,E_PERIODIC_MODE);        //设定定时器timer0的tick周期,并且启动定时器:定时器通道 TMR0  每秒1000次  周期模式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2000,(TIMER_CALLBACK) Timer0_Callback,0); //安装一个定时处理事件到 timer0通道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使能定时器中断  //TIMER0->TCSR.IE = 1
DrvTIMER_Start(E_TMR0);             //定时器timer0开始计数 //TIMER0->TCSR.CEN = 1;
}
/*************************************************************************************
** Function name:       Timer0_Callback
** Descriptions:        定时处理事件,1S定时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imer0_Callback (void)
{
  if(LED)
  {
    LEDCnt++;
    if(LEDCnt>=5)
    {
       LED=0;
       LEDCnt=0;
       //DrvGPIO_SetBit(E_PORT2,E_PIN5);
       TData=1;
    }
  }
}
void Uart_INT_HANDLE(void)
{

volatile char addr;
volatile char regRX;
if((UART0->ISR.RLS_INT ==1) && (UART0->ISR.RDA_INT == 1))
{
  if(UART0->FSR.BIF ==1)   /* FSR.BIF */
  {
   addr = UART0->DATA;
   UART0->FSR.BIF =1;  /* clear ADD_IF flag */
   UART0->FSR.FEF =1;
   UART0->FSR.PEF =1;
   dmx512Rbytes =0;
//   printf("\n\rDA%02X ", addr);
   IsDMX512_1990_ADD =1;
  }
}
else
if((UART0->ISR.RDA_INT == 1)) /* Rx Ready */
{
  regRX = UART0->DATA;
  dmx512Rbuf[dmx512Rbytes++] = regRX;
//  printf("%02X ", regRX);
}
}
/*************************************************************************************
** Function name:       USAR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配置USART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
{
STR_UART_T param;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    //  使能UART时钟
DrvSYS_SetClockDivider(E_SYS_UART_DIV,0); //设置为不再分频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复用功能引脚设置
param.u32BaudRate        = 5000;        //  波特率  9600//双倍速度(22.1184*2)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  FIFO存储深度 1 字节
if(DrvUART_Open(UART_PORT0,&param) != E_SUCCESS)
{
  printf("UART0 open failed\n");
}
}
/*******************************************************************/
uchar KeyScan()//扫描一列,有按键返回‘1’,无按键返回’0‘
{
if(DrvGPIO_GetBit(E_PORT1,E_PIN4)== 0)     KeyNO=1;//短按风速加按键(默认),进入空调风速选择界面,长按风速按键5秒进入空调模式选择界面,同时按下风速按键和开关键进入温控补偿值设置界面
else if(DrvGPIO_GetBit(E_PORT1,E_PIN3)== 0)  KeyNO=2;//温度减
else if(DrvGPIO_GetBit(E_PORT1,E_PIN2)== 0)  KeyNO=3;//开/关键//同时按下风速按键和开关键进入温控补偿值设置界面
else if(DrvGPIO_GetBit(E_PORT1,E_PIN1)== 0)  KeyNO=4;//温度加
else return 0;
return 1;
}
int main (void)
{
uint i;
/* SYSCLK =>12Mhz*/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LOCKREG();
  SystemCoreClockUpdate();
  IOSetInt();
  TIMER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DrvUART_Write(UART_PORT0,buffer,14) ;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0, (DRVUART_RLSINT | DRVUART_RDAINT),(PFN_DRVUART_CALLBACK*)Uart_INT_HANDLE);
while(1)
{
  if(IsDMX512_1990_ADD)
  {
   IsDMX512_1990_ADD=0;
   DrvGPIO_ClrBit(E_PORT2,E_PIN6);
   printf("\n\rDMX%02X ", dmx512Rbuf[0]);
   for(i=0;i<DMX512RXBUFSIZE+3;i++)
   {
    printf("%02X ", dmx512Rbuf);
   }
  }
}
}

网友A:
请对照官方例程!

网友B:
同一楼

很多串口例子和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