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SIG11 能达到11位分辨率吗

楼主(2012-02-08):
DELSIG11 的数据表上说最多可以支持7.8KSPS,时钟是8MHZ,但是在8MHZ下却得不到正确的数据,后来换到4MHZ,可以得到差不多的数据,但是离11位分辨率还是有些误差。

网友A:
按照计算应该是8MHZ,是不是什么参数没设好?

楼主:
analog power ref mux 这些都设置了,我是多路复用,也按照要求剔除前2次数据,别的还有什么参数需要关注的么 ,求指导。

网友A:
比如datasheet第一页:全局参数窗口中的参考选择设置为 +/- 带隙。还有第16页的参数设置。 我附上的datasheet版本可能和你手头的有些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

11-Bit Delta Sigma ADC 001-66539.pdf

1 MB

楼主:
我需要0-5V的输入范围,设置的是vdd/2 +— Vdd/2,这也是可以的吧。 datasheet上第三页写的  (对于供电比率计量程,VRef 设置为 ±VDD/2。)

网友A:
方便的话,你把工程文件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