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的sch和PCB软件KiCAD有人在用吗?

楼主(2012-02-08):
网址http://kicad.sourceforge.net/wiki/index.php/Main_Page

我用了一下,感觉如下
1. 画个简单的电路没有什么问题
2. 3D效果很帅气
3. 同比国内一些收费的SCH,PCB软件功能相当,强于protel 3.31
4. 自动布线功能低于Protel 99se
5. 主要是不用安装,完全绿色的
6.  AotuCAD的操作风格
7. 可以直接生成光绘文件
8. 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人找你收钱什么来着的

网友A:
刚开始研究,有空交流

网友B(2012-08-19):
如果一个元件分为partA,partB画好像会有问题啊

网友C:
开源的,试试。

网友D(2013-11-16):
楼主,用kicad画好了原理图,最后ERC检查时,好多连线的地方提示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大神指教啊,上图了同样的画法,一个报错,一个不报错,郁闷啊

网友E(2015-08-19):
那你们知道怎样才能转换格式使altium designer或protel也能打开么?谢谢了

网友F(2016-07-24):
你们的PCB库有没有弄本地缓存

网友G(2018-09-16):
感觉kicad现在越来越强大了,可能都快出v6版本了。不想再使用盗版软件,正在学习kicad,有些不懂的问题就在Kicad官方论坛上提问,最给我惊喜的是论坛回复问题的时间特别快,一两分钟到几个小时,感觉特热情。最不可思意的是我曾经提出其3D视图下翻转显示背面板的方式不太符合日常习惯(习惯了AD中3D视图的左右翻转方式),隔了一两天后再去看帖子,发现有人回复说最近的nightly版本已经更正了。然后我去下载最近的nightly版本(非5.0的稳定版),发现其3D翻转方式果然变得更AD一样了。补充一下:我下载的经历是正式版和最近的nightly版本的下载速度很快,其它nightly版本下载速度只有几十KB。今天发现上海一家公司的招聘信息居然写着:精通熟悉至少一种CAD设计软件,如Altium Design,Cadence,Eagle等,熟悉KiCad优先。

网友H(2018-12-24):
引用 网友G:
感觉kicad现在越来越强大了,可能都快出v6版本了。不想再使用盗版软件,正在学习kicad,有些不懂的问题就在 ...

对这个最感兴趣的是可以用git来管理,这样我的所有文档就可以大一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