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IC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2012-02-08):
想用用电容触摸,提升下产品的档次,哪一家的IC做的比较好。
用过的大侠推荐下。
现在用的美的电磁炉经常出现不加热,估计就是触摸出问题了或程序写的漏洞。原来老式按键电磁炉没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A:
想实现触摸检测很容易,想实现稳定的触摸检测则比较难,特别是电磁环境和防水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我到目前试过的方案中只有CYPRESS那个带防水功能的方案可以做得比较稳定。

楼主:
实现容易,做稳定难。
找不少IC,测试结果确实如此。
还是选一家稍好的,小批试下先。

网友B:
试一下www.wincomtech.com
稳定度在顺德是比较有口碑的

网友C:
快活不了了!BF6911  AS14

网友A:
试一下www.wincomtech.com
稳定度在顺德是比较有口碑的
引用 网友B:

只能是说说而已,很严肃的说:这个厂家的东西不行的。

网友D:
先后买过6个电磁炉,都是国内几家名牌的,电容感应触摸按键都是用MCU直接做的,基本都是MCU输出一个300KHZ~1.5MHZ的信号,然后感应电容分压整流滤波ADC,也非常可靠

网友E(2012-03-26):
这种模式我测试过,自适应很差。要算法才能做好。

网友F:
楼上说的对,抗干扰和稳定性取决于软件算法

网友G(2015-05-25):
您可以看一下新唐的触摸控制IC
不用改程序,直接IO对接,模拟实体按键产生的信号!!
1.抗干扰好
2.同一性好
3.摸导线不会误动作
4.水洼效果好——多个按键被水膜覆盖的时候按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引起其它按键的误动作!!!

网友H:
给你们推荐一个触摸IC,这是一个系列,最多8键,下面是单键的资料及介绍:
1 概述
TW301 是单键电容式触摸按键专用检测传感器 IC。采用最新一代电荷检测技术,
利用操作者的手指与触摸按键焊盘之间产生电荷电平来确定手指接近或者触摸到感应
表面。没有任何机械部件,不会磨损,感测部分可以放置到任何绝缘层(通常为玻璃或
者塑料材料)的后面,很容易制成与周围环境相密封的键盘。面板图案随意设计,按键
大小、形状自由选择,字符、商标、透视窗等可任意搭配,外形美观、时尚,而且不褪
色、不变形、经久耐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各种金属面板以及机械面板无法达到的效果。
其可靠性和美观设计随心所欲,可以直接取代现有普通面板(金属键盘、薄膜键盘、 导
电胶键盘) 。不需要对现有的程序做任何改动。具有外围元件少、成本低、功耗少等优
势。
2 特点
 输入电压范围较宽:2.0V~5.5V;
 工作电流极低:2.5uA;
 灵敏度可通过外部电容值来调整;
 可实现 ON/OFF 控制输出及 LEVEL HOLD 方式输出;
 带有自校准的独立触摸按键控制;
 内置稳压电路 LDO,更稳定可靠;
 SOT23-6 封装

附件是资料

有四通道的触摸IC吗

网友I:
我是做小家电的 我们用的是松瀚和合泰的内置电容触摸功能的mcu  不过不知道具体抗干扰性能指标怎么样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