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5V或者3V转5V的升压IC

楼主(2012-02-08):
大虾们有没有用过转化效率较高,性能比较稳定的1.5V或者3V转5V的升压IC,输出电流要求不高,大约在50mA就可以满足要求,谢谢!!
用于一般的小手持设备,靠电池供电

网友A(点评):
1.5V转5V 输出50MA可以用PW5100干电池升压ICC,功耗低,外围简单,电感2.2UH的

网友B:
升压DCDC多的很 AX5110  1.2V~12V  350mA  输出可调
或者是RT系列的,网上很多,自己搜一下拉

网友C:
这类升压DC-DC不下20个品牌!注意两个参数即可,一个是静态功耗,注意不是关断功耗,一个是效率。
接触比较多且性价比高的,有BCD的,泉芯的,圣邦微的,MPS的,立琦的等等。

网友D:
简单 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可以使用针对手持式应用的器件,具有 5.5μA 静态电流的低输入电压、0.7V 升压转换器TPS61220或TPS61222.可以使用WEBENCH软件进行设计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61220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61222

www.ti.com/webench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静态功耗 和关断功耗有什么区别么?静态功耗是指断开后边电路负载的功耗么?关断功耗是指EN使能引脚不使能的功耗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虾指教 ~~

网友F:
有BCD的,泉芯的,圣邦微的,MPS的,立琦的等等。正解  还有GMT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