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np三极管电阻如何选定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2-08):
虽然俺是小白,俺问那师傅他就说5k,1k我说为啥这样选,他就说哪来这么多问题,就这样用就行了,你不需要了解,俺非常气愤,啥都不说了还是请21的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一般来讲,这两个电阻选取阻值一样的为好,有一类商品化的三极管叫“带阻三极管”,就是这样选的。
选择方法:
R=0.8×hFE×(V-1)/I
其中R就是要选择的电阻,hFE为典型直流放大倍数,V是驱动电压,I是点亮LED所需要的额定电流,0.8是保险系数。

楼主:
3# lymex 那请问我给的参数9012dc放大倍数64-246,单片机驱动数码管所用三极管一般都是饱和截止这个倍数我选最大吗

网友A:
其实,这种电路属于一种简易的驱动方法,不算好,因为电流受三极管的hFE影响太大。hFE一个是存在离散,另一个也随外界条件(比如温度)而变化,hFE一大驱动电流就大。如果真要采用这个电路,小批量的话最好实测一下hFE,选择类似的管子作为一组。如果是批量大或者没有条件测,建议改成以下电路,做成简易恒流的:

其中,R1=0.7/I,I就是额定LED电流,也是恒流电流;R2可以选10k。

网友B:
5楼的图没反馈,怎恒流的?

网友B:
哦,通过左边的8550 分流 来恒流

网友C:
驱动数码管,也没这么麻烦的,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为何要用2个,LZ这样接法不是很好,VCC是多大电压,有没有考虑给数码管限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