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指点

楼主(2012-02-08):
菜鸟画的,希望各位多多指点,拍砖

网友A:
这么大得空间的板子画成,那么少的线,画成这样确实还要学习学习

看的出来你为了走线把元件排的都很乱,你不能为了走线方便把元件乱排啊,晶振那里弄得那么挤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点出布局不线部分。

至于走线宽度你还是看看人家的板子怎么画的吧。

另外说一下,如果你用好点的软件,三个相同模块可以只画一个就可以,我这里有个相同模块设计的教程,给你学习下。

网友B:
什么叫相同模块设计?
2# forgot

网友A:
你的这个板子有3个布局布线相同的模块,可以只用画一个,达到提高效率的做用

网友C:
丝印都没有摆好  元器件都没对齐  IC的滤波电容没有接近芯片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