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strobe?

楼主(2012-02-08):
下图中的setup, strobe, hold时间分别是什么?为什么异步逻辑中要设置这些参数?
setup, hold是不是与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54119&highlight=setup中所说的一样呢?谢谢大家的回答
P.S:这个图是从DSP EMIFA逻辑中截下来的

网友A:
setup time即建立时间,也就说数据在时钟到来之前保持稳定所需要的时间,
hold time 即保持时间,也就是说在时钟到来之后数据需要保持稳定的时间。
setup, hold就是那个贴中的意思, 而strobe是指触发时间

这是通信的读/写周期阶段图,当你能看懂这个图,你就知道为什么设置这些了

网友B:
设置这些参数的目的就是防止通信采样采集到错误的逻辑信号。

数字电路的特点就是对时序有要求。

楼主:
谢谢
还想问一下,什么是触发时间呢?有了setup和hold时间了,为什么还要有strobe时间呢?
2# forgot

网友A:
回复 楼主:
EMIF接口异步读写时,可根据EMIF寄存器配置setup, strobe, hold的值,再根据其值的不同相应的值做出判断,三者缺一不可。所谓的触发时间你可以根据字面意思理解。而这些都是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