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LC振荡问题啊!

楼主(2012-02-08):
下面这个电路,LC振荡电路,无法起震。准确点就是刚一上电,正弦波立马衰减为0.求高手解决问题。

网友A:
这是个考毕兹震荡电路,你那个Q1是不是接反了?
导通方向不对,无法给震荡电路提供能量。

楼主:
哦,我发现了。Q1 是反掉了,但是波形还是不对。。找不出原因,纠结了一天。

楼主:
波形是这样的,好像少了正反馈一样。

网友B:
建议楼主将电路整理下,看得有点晕

楼主:
这样行不。我感觉已经够清楚了。

网友A:
楼主试试把LC震荡电路部分移到Q1的发射极。

网友A:
建议楼主上网搜考毕兹电路参考下,你的电路接的不对。

网友C:
应该吧振荡电路移到Q2的基极,Q1只是跟随器而已,R85是反馈

楼主:
不振荡的原因找到了,谢谢各位。。 我在Q1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了个正反馈,就好了。

网友D:
Q1 是反掉了,但是波形还是不对

南京耳鼻喉医院
耳鼻喉医院

楼主:
Q1 没有反掉。。我这样加了2个电容,就产生了振荡。

楼主:
哦 另外 我把cmos管换掉了。 这个无所谓,因为我一开始以为cmos管的放大系数太低导致振荡衰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