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的485通讯问题,带j电路图和波形图

楼主(2012-02-08):
最近买了些某品牌的数字三相电表,带485通讯接口,在家接A,B,C任意一相供电,用笔记本接485适配器抄录正常,但一旦将表安装在实际环境(即三相和互感器全接),再用同样的方法,抄表就一直失败,大家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特别是做过电表的同学遇见过这个问题没???

下面就是此表485部分的电路图

下面是行的时候的测出来的波形

下面就是不行的时候测出来的波形

网友A:
你是使用者,怎么问起商家的话呢?

网友B:
通讯干扰问题是不是

网友C:
既然电表是买的,设计者不会没有做过试验的。三项全接,肯定能抄表。建议你考虑一下 你是否要接地

网友D:
还是用笔记本抄?距离?环境?

网友E:
最方便的就是问厂家---   可能安装接线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厂家也搞不明白,他们在厂里没接互感器测是没问题的,但和我的实际安装环境不一样

楼主:
更新了波形图和电路图,大家帮着分析一下啊

网友F:
通信速率多少,如果是9600的话降到2400再看看

网友F:
加我QQ吧,441050049.我以前做过电表,正好帮你瞧瞧

网友G:
楼主的接口电路不对,自动方向控制必须加总线静态偏置。

楼主:
顶啊,从波形上看很像A,B短路测出来的

网友H:
这个图是不是不能接受数据啊,使能引脚一直是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