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入,输出阻抗大小的解释

楼主(2012-02-08):
输入阻抗高,表示该电路吸收的电源(或前一级电路的输出)功率小,电源或前级就能带动更多的负荷。对于测量电路,如电子电压表、示波器等,就要求很高的输入阻抗,以便接入仪表后,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尽可能地小。
  输出阻抗小一些当然好,这样输出功率在信号源的内阻上消耗的功率小,或者说能带动功率更大的负荷。
  当然在信号的传输中,要求“阻抗匹配”,即前一级的输出阻抗等于下一级的输入阻抗,这样在级间就不会产生信号反射。例如电视机的天线与电视机的天线输入阻抗应该是75欧匹配。以前用扁馈线(300欧)作引入线,就得加一个阻抗转换器来匹配。

网友A:
楼主是自己总结的吧,挺好的

网友B:
电视机的天线与电视机的天线输入阻抗应该是75欧匹配。

如果不匹配则会造成 驻波比很大,信号就很弱了

网友C:
驻波比是啥概念了

网友D:
驻波比是驻波波腹处的声压幅值Vmax与波节处的声压Vmin幅值之比

网友E(2014-05-05):
楼主写得非常好,很好理解!!!赞

网友F:
这个总结的非常好的

网友F:
我对输入阻抗输出阻抗的理解的不是很清楚的,这下的好好学习啦

网友G(2015-07-29):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H:
阻抗匹配一般需要如何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