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奇怪的器件?

楼主(2012-02-08):
这是汽车电喷控制板,烧毁了一个标号为D57的器件,S0T23封装,最开始以为是三极管或是mos管,用万用表测一下(测试的是未烧毁的D58,D47等),居然像是两个二极管串联,请教这是什么器件?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双4148

楼主:
谢谢二位,我试试看

网友B:
一般是双二极管,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