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奇怪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2-08):
我使用的串口芯片为MAX3232和SP3232,单片机为PIC单片机。
使用串口调试软件下发数据时,出现了串口芯片接收器1的输入端R1-IN的电平总是为5.48V,不变化,即使不焊D2和R56(输出断开),现象依旧。而其接收器2正常工作,输入输出均有波形。
经测试,V+为5.58V,V-为-5.48V,应该没有问题。
芯片最初使用的是MAX3232芯片(SSOP),后来更换为SP3232,问题依旧。
请教各位前辈,这个问题可能原因及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已解决!非芯片问题,而是DB9的封装问题。
原因是:公头和母头的封装虽然相同,但其引脚分布的方向是相反的,我画的原理图中的引脚分布是母头,而实际使用时,焊接的是公头,而导致引脚输入不对,即应把5脚接地,而实际却把1脚接地。

网友A:
两个DB9接在单片机一路串口上,右边电路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楼主:
回3楼:
使用单片机一路串口控制两个串口通道,实现复用。
1、使用二极管D2、D3就是避免两个接收端相互影响,实现与功能。
2、电阻R25就是上拉电阻,用来提供稳定的工作状态。
3、R26和R56,一是为了调试方便;二是给自己可选择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