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9C52RC自制烧写器问题

楼主(2012-02-08):
连接9针串口,总提示这个,请问哪里出错呢?
总觉得IC没有接上,电路没问题
勿喷,我是初学菜鸟,很多都不懂。。

MCU:STC89C52RC
MAX232

网友A:
你先用232的11、12教短路,做串口自环线,用串口调试助手看下串口通路是不是好的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是通了,我发的数据单片机都返回回来了,但是不能烧写MCU

网友B:
232口的2脚和3脚互换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互换都试过了

网友C:
LZ不是用USB转串口,是的话换个质量好的试试,还有单片机不用复位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用串口的,USB做供电,没有做复位

网友D:
貌似你图画错了9针串口的二脚接R1IN,3脚接T1OUT

网友E:
先点下载,后给单片机通电

网友D:
我用的串口图,我这个做板子了,可以用。。232有两路T ,R 13脚和14脚如果跟电脑相连就是T接T,R接R,11,12脚可能要反过来,你可以自己做个试验。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电路跟我的也是同样的接法

网友A:
你先把复位的问题解决了再说,51不复位不可能工作。

网友B:
你确认过STC89C52RC可以支持串口写入,反正我知道笙泉,华邦等都不支持在线ISP,需要借助专用烧入器。

其实这几家都是你抄我我抄你来着。

网友F:
复位电路没做,串口用的公头还是母头?两者接法是有区别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电路跟我的也是同样的接法
引用 楼主:

跟你图上的接法不一样,你自己好好看看,TXD  RXD接的不一样。。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的问题,现在直接用电脑USB供电

感谢上面的热心人为我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