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了一天时间,发现STM32F10X的USB库的BUG

楼主(2012-02-08):
貌似这个BUG历来已久,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会引起USB稳定性问题。

#define _ClearEP_CTR_RX(bEpNum)   (_SetENDPOINT(bEpNum,\
                                   _GetENDPOINT(bEpNum) & 0x7FFF & EPREG_MASK))
#define _ClearEP_CTR_TX(bEpNum)   (_SetENDPOINT(bEpNum,\
                                   _GetENDPOINT(bEpNum) & 0xFF7F & EPREG_MASK))

引发BUG的条件:
USB非中断操作,并且使用同一个端口的输入和输出。
中断方式操作的话,由于处理速度非常快,一般不会发生问题。

引发原因:
_ClearEP_CTR_RX和_ClearEP_CTR_TX意外清零CTR_TX和CTR_RX。

有问题的宏都贴出来了,看不懂打PP。

网友A:
有时间验证一下

楼主:
呵呵,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反面教材,刚刚开会教育了一下公司的开发人员,以后会作为我公司培训中的一个反面案例。

网友B:
是因为你公司的开发人员没有发现这个BUG吗

楼主:
这个BUG貌似几年了,都没有被发现,只是要培养他们良好的开发习惯而已,在一定规模的协议栈下,即使一些非常小的问题,调试也会非常花时间。
我也只是在这个特定的应用环境下才发现这个BUG而已,大家不必在意。

另外,话说这个理应不叫BUG,按照一些IC厂家内部的说法,可以修复的只能叫“缺陷”。

网友C:
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缺陷

网友D:
良好的开发习惯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E:
不太好发现

网友F:
看不出来,求打PP,求指导

网友F:
难道 _GetENDPOINT 时 tx位为0
SetENDPOINT前一瞬间 ,硬件已经把tx置为1了,但程序还是按旧值写入,

楼主:
多任务平面下的原子性读写问题,忘记说现象了,对应USB ep会死掉,并且以一定概率发生

网友G:
我也有个对STM32 USB库的疑問没弄明白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802-1-1.html

网友F:
多任务平面下的原子性读写问题,忘记说现象了,对应USB ep会死掉,并且以一定概率发生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应该怎么修改呢

有没有原子性的操作能将这两位置0?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用的是自己写的USB库,不是ST的库,你的问题应该直接去问ST代理的技术支持。

楼主:
那请问这应该怎么修改呢

有没有原子性的操作能将这两位置0?
引用 网友F:

都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还修改不了吗?

楼主:
实际上,ST的USB库在轮询方式下,还有其他问题,不过这些都比较容易发现,主要是由于轮询操作方式,使得处理不及时,而引起的逻辑上的问题。不过,使用ST的库的话,还是建议直接使用中断方式,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帖子就到此结束了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G:
我用的是自己写的USB库,不是ST的库,你的问题应该直接去问ST代理的技术支持。
引用 楼主:

楼主之前写过一个USB的stack,是那个库吗?

楼主:
就是那个,不过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用。

网友H:
ic,DATASHEET版本都在一直更新,现在新批号的Ic和旧批号的Ic有了很大的改进,具体修改功能参考新版DATASHEET

网友I(2013-10-26):
为什么不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