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STM32操作内部flash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STM32.
发现STM32真是个好东西,但由于初次结束,遇到一些问题。
1、STM32在从PC烧写程序的时候,是不是写到内部flash里?
2、我的项目中有一个需求,就是要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把少量数据保起来,断电也不会丢失。这个数据很少,只有几十个字节。一般而言,本次获得的数据是保存在RAM里的,断电后下次上电的时候,就需要重新测量。但是,我想保存在Flash里,就是用MDK编程实现把数据动态的读写到内部Flash里。由于要保存的数据很少,外接一个Flash太麻烦。
3、如果能把数据写到Flash里,那会不会把下载到Flash里的程序也覆盖掉?

不知道我的问题描述清楚了没有。

网友A(2012-02-09):
1.代码写在内部flash。
2.可以保存在片内flash。
3.片内flash是按页的形式组织的,不会覆盖程序代码。

网友B:
软件可以改写内部FLASH 空间, 但是 FLASH 有寿命限制, 不要随意修改, 通常做 "掉电保持" 比较好.
另外,  STM32 的 BKP 备份寄存器也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没有寿命限制, 但要备份电源.

网友C:
请LZ进入ST官网中这个网页,这里列出了所有与STM32产品相关的应用笔记:http://www.st.com/stonline/stappl/resourceSelector/app?page=resourceSelector&doctype=APPLICATION_NOTE&ClassID=1734

在搜索栏中输入EEPROM可以过滤掉其他文档,只保留题目中出现EEPROM的文档。

如下图:点击PDF的小图标可以下载对应文档,如果文档所在行的右边有“Resources”,则表示有相应的程序包可以下载。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D(2016-01-29):
STM32 的 BKP 备份寄存器也可以实现你的功能